联想G470集显待机时南桥有温度是不是坏了,测南桥的供电对地值为0

楼主(2014-09-06):
故障现象是可以触发,待机电流0。05A正常,但是触发电流一下长到2。3A就掉到0。5左右,南桥很快就汤手,在待机时南桥有温度,测南桥的背上电容对地短路,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供电对地为0,肯定是短路啊。。。

网友:
可以先换个桥看看

网友:
待机就有温度,不用想,果断换桥啊

网友:
南桥坏了,我也有一台

网友:
是供电短路还是,南桥后面的电容全短路    全短路那就是坏了,如果是供电  你可以在查一下,是不是别的地方短路引起的

网友:
把南桥取下来,再量下电容

网友:
以前遇到这样的待机南桥就有温度,最后是因为桥供电上管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果断换南桥

网友:
先把桥拆了,看看待机正常不,

网友:
换个 CPU 试试   有U 坏的,  电流高

网友:
根据你说的现象 应该是桥坏了 到底是不是还是得换了之后才知道,你先把桥换掉吧,,

网友:
祝你一周做不好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