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rtd2270驱动板VGA黑屏

楼主(2014-09-06):
rtd2270驱动板接VGA黑屏,刷过程序,还是依旧
黑屏

网友A:
VGA接口部分的二极管
NI宝贝
没有三极管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接口部分的二极管
没有三极管

网友:
VGA至主芯片一般有保护二极管和缓冲管子,一般都是那种管子

网友:
VGA不显示。检查行场。红绿蓝的对地阻值。没问题就拆了保护二极管。黄色的。一般都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