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H61 跑马重启掉电 求助

楼主(2014-09-06):
映泰 主板TH61  的
故障  触发   能跑吗  但是重启掉电  不插内存 不掉电  插上内存跑吗 看跑的吗 像是要显示了 立马掉电 重启了
加焊了  南北桥 还是一样  无异常发烫厉害的芯片 现在是无头绪  BIOS 也刷过啦  我碰两张 这样的主板
这个应该是通病 但是 还没被发现 求各位坛友  大发 善心  留下宝贵的意见

网友:
把代码写上来看看,或是拍个图片。

网友:
估计跟笔记本一样  少电压        快显掉   先从显示方面查查

网友:
没遇到过~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查所有供电,一般是少供电引起的  H61主板

网友:
那你就查一下,各电路的供电电压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不错。。。。。。。

pci-e小接口 能跑码吗?

网友:
H55以后的板子,任何导致不亮机的问题都会引起掉电,没供电,不复位,不跑码,挡代码,都会,这算不得通病吧······

网友:
代码跑什么样子啊!!!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好不你多刷几个试试!!!去电压应该不会啊!!缺电压的话你插不插内存也要掉

网友:
小白白受教了,谢谢大神们,(*^__^*)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