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571p装WIN7 打显卡驱动花屏

楼主(2014-09-06):
一台ACER V5-571P   WIN8改WIN7后,,只要安装显卡驱动就花屏重影,,I3  集成显卡
ACER官网没有WIN7驱动。。。机子硬件没有问提。。
原故障就是做系统,,想改WIN7
网上查了一下,说这机子只能装WIN8的不然就会出现花屏。。。有没有解决此故障的请教一下,。

网友A:
用下官方的显卡驱动,如果不行,就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从intel官网下CPU的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下官方的显卡驱动,如果不行,就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官网没有WIN7驱动啊。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遇到这种麻烦事,浪费了一星期时间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