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0声音问题

楼主(2014-09-06):
求救啊  Y500耳机正常  喇叭无声音  声卡和耳机口已换过 涛声依旧!!!!!

网友:
你从官网上下个驱动试试
,不一定是声卡的事情,先下个总线声卡驱动在装声卡驱动

网友:
从官网上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
换了功放芯片了吗

网友:
检查功放芯片的工作条件,声卡切换引脚定义,接口切换针脚电压状态

网友:
换了功放芯片,下驱动

网友:
声卡驱动到官网下个试试。

网友:
今天也收到一台内置没声音,刷了BIOS就好了,但是触摸板又动不了了,是BIOS问题,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