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找的RT8239 3V 5V 待机芯片PDF

楼主(2014-09-06):
不好找的RT8239 3V 5V 待机芯片PDF

网友:
正是需要的 西西

网友:
华硕ux32v用的是这个芯片 之前充电不太正常,客户拿回去用后现在不开机,郁闷!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哪种可以代换的,我这个M5110的就是这个坏了

网友(2014-10-08):
我换了 两个 rt8239 线性电压 ldo3 不出来     不知道是芯片的问题还是 别的问题

网友:
问下楼主这个芯片是插电就出3.5v吗?

网友(2017-06-27):
有时待机正常 有时不出线性电压 是不是这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2017-09-15):
这个IC本身少坏,都是周边电路拉低的

网友(2017-12-04):
我的现象是待机偏高,换了几个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