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L531 待机3V跳变

楼主(2014-09-06):
最近连续接到2台东芝L531 无5V 有3V 3V电压从3~0~3之间一直跳变  打下个各路电感无短路、 2块主板都是5V后继短路 至于3V跳变 是因为3、5V芯片的3V使能信号跳变引起 使能信号又连接到温控芯片 只要拆下温控芯片 通下电就正常了  温控芯片没损坏 通电后可以装回去

网友:
图片红色圈就是温控芯片

网友:
SORRY 说图片太大无法上传  主板上好像是U6960吧

网友A:
先查一下5v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5v短路吧

大哥 这2台是己修复的

网友:
好啊 正是需要的啊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