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TLM25V86K/N41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4-09-06):
客户拿来一台海信TLM25V86K/N41液晶电视,说是不小心进到水了  现在开机无显示了  拆机开机测量各路电压正常,发现高压板无信号输出,确定主板问题 拆开主板上的小铁盖 发现主芯片MT8222AHMU一边脚位和储存器旁发霉 ,用洗板水清洗之烘干就可以开机了。试机正常,以为故障解决让客户拿回去不到几天又回来了跟原来故障一样,更换主芯片也不行 怀疑数据问题 跪求师傅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
亲们!有没有该机储存器数据 程序呢 !!在线等  谢谢啦

网友A:
楼主你找到程序了吗?
你到某宝去找找看应该有。修好了希望你能共享一下你的数据。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找到程序了吗?
你到某宝去找找看应该有。修好了希望你能共享一下你的数据。
祝你好运!

亲亲!哪里找啊  客户这机放我这都一个半月了啊

网友B:
要不换新的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换新的驱动板

换板客户觉得太贵了  能修好尽量修好吧  不行的话只能拿回给他了

网友:
求 三星T220PLUS MCU程序 客户自己刷坏了 需要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