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求助e40没有待机可以加电

楼主(2014-09-06):
手里有一台e40 。起初是没有待机加电2a多 。经测量发现pf3不通 ,摘掉测pc69短路,现场烧鸡是pc170短换掉之后 插电还是没有待机  但是电流下来了 现在是加电0.53瞬间掉电没有待机!!求住大侠们给思路 越详细越好啊!!!

网友:
有木有在线的  啊   给我思路啊!!

网友A:
瞬间掉电说明主板有短路或者少电压  这机子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存短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动过显卡什么的  如果没动过基本可以排除   那就只要慢慢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瞬间掉电说明主板有短路或者少电压  这机子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存短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动过显卡什么的  如 ...

显卡和桥都没动过    板子上有3v5v就是没有待机    没有思路啦

网友:
没待机 还能加电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卡和桥都没动过    板子上有3v5v就是没有待机    没有思路啦

没有待机可能是待机小  不然不会上电  应该是你电源表的问题  你的是几位的啊????反正慢慢查啦  应该就是短路了  这个没什么捷径  慢慢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待机可能是待机小  不然不会上电  应该是你电源表的问题  你的是几位的啊????反正慢慢查啦  应该 ...

第一次碰到  晕死了

网友:
嗯嗯嗯   没有待机还能加电    不知道思路了   3v5v
还都正常 测量各大电感 都有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碰到  晕死了

你这个是两位的  换个三位的就能看到待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两位的  换个三位的就能看到待机了

那这待机也太小了    就是想要思路 接这干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这待机也太小了    就是想要思路 接这干哪里

我说了啊   掉电无非就是欠压  短路  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了啊   掉电无非就是欠压  短路  慢慢查

都查恶心了    所以求助来了啊   真是毫无头绪了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还有兄弟们吗! 测pl10 没有电压   不插cpu 可以出1.1  插上cpu拉低为0.7多

网友:
不插cpu所有电压都出来了3.3v 5v pl13 pl14 1..1   pl17 0.96 pl20 1.07 p18 1.52 pl10无电压  开机触发0.10 显卡微热

网友C:
只想问一句你会修吗?建议你去新手区看看帖,没待机你要的是什么待机,3 5V不就是待机,还要看到电流表的待机?你量下显卡供电有没有,修过瞬间掉电的是显卡供电上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想问一句你会修吗?建议你去新手区看看帖,没待机你要的是什么待机,3 5V不就是待机,还要看到电流表的待 ...

正在努力的学习当中!!!

网友:
最新战况 !测量内存下面pf10不通  掉电修复完成  但是还是不开机  现在状态不过内存  加电电流1.15!!到此头大的不行了 求思路 啊

网友:
难道这就沉了吗   大兄弟们

网友D:
内存的条件都正常吗,正常换NB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E40,烧了一大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的条件都正常吗,正常换NB
内存电压都有 0.75 3.3 1.52 应该就是桥了

网友:
先查查小电压都有没有出来

网友:
先刷BIOS试试,不行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