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不触发

楼主(2014-09-06):
IBM  X31不触发,询问客户,客户说是插错适配器导致的,我就报着试试看的态度修吧,IBM 好老的一个本,找了一下资料有图纸,有点位,那就修吧,插上电源,16V,0.22的电流,没有3V和5V,共公点15.64V,待机芯片叫个MAX1631,主供电有电15.6V,REF参考电压没有,BOOT启动电压4.6V,EN开启信号1.6V好低,打值
500多,手里没有这个芯片,没发换,IBM的电容老坏了,先拆个电容吧,就3.3V的电容 330UF,从料板里找个电容补上,通上电待机0.30,好的征照,3V和5V出来了,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我刷我遇到一台一插高压条就掉电,改一个也一样,电容换了IC也换了都是个鸟样,你那个待机0,.30正常吗

网友:
是经验丰富吧,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刷我遇到一台一插高压条就掉电,改一个也一样,电容换了IC也换了都是个鸟样,你那个待机0,.30正常吗

应该是0.03

网友:
EN开启信号偏低, 你换了个3.3V上的电容好了. 不合逻辑啊.这个电容还能影响REF?

网友:
好啊 正是需要的啊 谢谢了

网友:
巧合吧  不会这厉害。

网友:
这是 秒杀哦  是通病不

网友:
好像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3.3v
待机滤波电容  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那这个电容你怎么判断的呢!难道它严重短路!

网友:
换了个3.3V上的电容好了. 的确不合逻辑啊~~~
EN开启信号才1.6V,3.3V的电容根本不影响啊~~~
REF也不应该受此电容影响~~~
纳闷啊~~

网友:
这个问题是X31这个机器的通病!我都修好这样的问题有20几台了。

网友:
这不好解释。。

网友:
我很奇怪这个电容你是怎么找到的随便下的一个吗,没有思路?

网友:
这是一个神奇的维修案例、表示不明白LZ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