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67M待机0.05,不触发

楼主(2014-09-06):
版号LA-3691P集显主板待机0.05偏高,不触发, 拆开主板后通电看待机0.05,用手摸全板没有发热的地方,量开机键有17V电压,触发无反应,测量待机电压无3,5V,再测B+电压只有6.5V,应该有轻微短路.拔掉电源测B+对地阻值,用二极管档测正反向对地数值有300多和500多应该不对,反向测量应该接近无穷大,仔细目测全板,发现pc86有一定的破损,取掉这个电容,通电待机0.01,测B+电压19V,再拔掉电源测B+对地正反阻值数值一方400多,反向无穷大.通电,已经可以触发了D:\IMG_20140906_105154.jpgD:\IMG_20140906_105223.jpg

网友:
B+都不正常怎么有3 5V呢,你修B+出来再说,是什么拉低了或过不了电压,或那个短路, 场管  保险阻值偏大

网友:
修过同样的故障, 就是坏个电容.  B+电路上的.  眼神好一点都能看到.

网友:
待机条件。。。

网友:
公共点无电压?

网友:
又是电容惹的祸!呵呵呵

网友:
很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学习了!怎么都觉得是小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