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谁来帮我秒这个MIS H55M-E21 MS-7636 V3.1

楼主(2014-09-06):
此板故障是能跑码,跑了D5或者有时候到C7就断电 ,再触发不能,得把电源去掉,放电完才能触发,由于断电得太快,测得内存电压正常,桥和CPU也正常,原来以为是内存SATA CLK这边的电压低了,因为测得2.2 后来不知道怎么样,搞搞又可以亮机 之后再测此电压,没有亮机前是2.7 亮机后是3.3 V,跑线又跑不通,有个图纸,但没有标识,不知道那个是那个,亮机后点了十几次都能亮,后来就不管他,让他开着,大概有五六分钟,再点又是这样了,摸南桥发热,以为是南桥问题,加焊还是一样,谁修过此板,给一个招,

网友:
C7代码你可以考虑下,键鼠。稍微测试下

网友:
C7挡键盘鼠标接口。。。

网友:
这明显有短路 先排除短路问题基本就解决

网友:
我一片m4n68也这个死样子,换了NV的桥后ok

网友:
难道USB供电管坏了,没5V,PS插座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