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独显想改成集显!

楼主(2014-09-06):
我有一台ACER 4741G独显想改成集显的,那位大神会的指点下!

acer4741G HM42_CP_0122板号:09920-3 JE40-CP MB.rar

网友A:
机器是双显卡的吗?如果是双显卡的可以改,如果不是双显卡的机器,就改不了的

网友:
好课题,观望中。LZ尝试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是双显卡的吗?如果是双显卡的可以改,如果不是双显卡的机器,就改不了的

i5的CPU,里面有集显的

网友:
听说过,没敢尝试

网友:
把显卡的耦合电容去了,在把显卡供电去了,试试!

网友:
DVASVZV不可以的

网友:
这板子我倒是改过 。也亮机了。但就是装不上显卡驱动。一装就黑屏。后来放弃了。

网友:
搞起来很麻烦的,,要移位很多零件。。。劝你还是换版

网友:
把独显供电断开实验下呢

网友:
这个不好改的吧!!!!!!1

网友:
要求官方提供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