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山寨电源无PG(已解决)

楼主(2014-09-06):
一个采用常见339+7500B方案的电源,原始故障为前级大电容爆,后更换大电容,顺带更换全板大小电解,完成后通电,测得5VSB/12V/5V/3.3V/-12V均在正常范围内,唯独没有PG信号。直接更换LM339,无果。LM339的10脚、11脚分别为PG信号的反、同相输入,13脚为PG信号输出,测得通电后10脚电压2.78V左右,11脚则由1.5V左右直线上升至5.1V——PG信号也就出来了!就是不知万用表这么高内阻,是怎么导致11脚的电压升高的。

红圈处150k电阻断路,导致494的5V基准不能拉高PG同向输入(LM339的11脚)电位。

最后,谢谢大家!

网友A:
从5v上加一个10k的电阻飞到pg上。。。一般电脑都能正常运行了。

网友B:
我的一个电源短接绿线,转一下就停,检查哪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个电源短接绿线,转一下就停,检查哪一块???

电源保护,先检查次级整流滤波单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5v上加一个10k的电阻飞到pg上。。。一般电脑都能正常运行了。

多谢指点,也是个捷径。
因为进来生意惨淡,这个电源是用来消遣的,我还是慢慢想办法找到症结所在吧,这也是我们维修人一种爱好——否则,这些山寨电源是没人去碰的。

网友C:
那个C39的电容换过没有。直接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C39的电容换过没有。直接换掉试试。

谢谢提醒,C39已卸下检查,无异常。电源已修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个电源短接绿线,转一下就停,检查哪一块???

     风扇能转(风扇电压接主电源输出的12V)。说明电源的整个工作或说电路是基本正常的。能停说明保护了!查的方向有一下几点(供参考)
1:电源次极输出有短路。特别是电源次级12V  5V  3.3V的整流二极管是否损坏。如不行再查-12V  -5V整流二极管是否损坏。
2:保护电路本身。(如保护电路的稳压二极管击穿引起:正常是超过稳压值既需保护时才导通的)。

3:主电源开关管性能不良导致(这种情况少些)

  也巧!前两天修的电源。有5VSB。短接绿线和地。现象也是风扇转一下停,而且断电后无意的触摸到主电源的那个散热片很热(很少见现象)。极偶然的一次短接绿线和地。一切正常。当时还是觉得非常奇怪的。根据以上思路查了没发现有元件损坏或虚焊等问题。就考虑到主电源管性能不良而致。欲换之。但根据维修的习惯和经验。既然有一次是正常的。主电源管是没问题的,再试着查和观察发现3。3V输出通道的电感上的一小块绝缘漆掉了!和外壳触碰。(相当于次级短路)。至此OK,(设计上问题导致)

网友:
学习中,谢谢各位的分享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能转(风扇电压接主电源输出的12V)。说明电源的整个工作或说电路是基本正常的。能停说明保护了 ...

真的需要细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