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60-I3不跑吗

楼主(2014-09-06):
电流跑1.2A。测内存SMBUS无波形,怀疑没跑吗,一看是HM55桥。加焊。OK。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啊?

网友A:
楼主是说H55的桥容易虚焊吗

网友B:
楼主写得特别简单呀。贴张图上来,效果不是更好吧

网友C:
还是有示波器来的快,一下子就定在那里

网友D:
HM55桥容易空焊?通病吗?

网友E:
HM55是容易出问题,老I3CPU发热量也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说H55的桥容易虚焊吗

好像是,经常修到过。上次每次刷BIOS就好。等下又不行了。加焊桥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写得特别简单呀。贴张图上来,效果不是更好吧

呵呵。下次吧。现在机子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有示波器来的快,一下子就定在那里

是啊,买个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HM55桥容易空焊?通病吗?

不懂,反正有修过,就发出来。看看能不能少走点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HM55是容易出问题,老I3CPU发热量也搞

好像是这样。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