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21 USB不 能用换了个南桥还不能用

楼主(2014-09-06):
三个USB都不能用  供电都 没问题 南桥换了两个 还不行  USB电阻式960欧姆

什么问题   大家帮分析一下

网友:
断线了没有

网友:
  查了供电了吗。?还有电容,一般还连接了一个IC。

网友A:
有没进PE试试?也许是系统问题

网友:
不要一下子就换桥,本来就有风险肯定要多查查!供电有没有,数据线组织对不对!南桥的USB模块的工作条件都要看下~!

网友:
线路量清楚没 直接就换桥 太鲁莽了吧

网友:
旁边管子看看啊

网友B:
哎  刷了个BIOS好了

网友:
刷BIOS好的,是不是BIOS里面禁用了这个功能呢

网友:
USB48M时钟有? 查南桥USB模块!

网友:
查查 南桥USB模块的条件

网友:
遇见这样的机器,一定要好好查,别把故障夸大化

网友:
刷了BIOS就没问题了

网友:
USB不能用  南桥坏会引起 USB 5V供电没有回引起 中间两个总线没阻值会引起 还有一个就是南桥的USB供电电感有的是个10欧的保险电阻掉了 坏了也会引起 都看看吧 这些排除了再不能用那就是系统的事了  ,这些都排除了 还不能用那就跪那朝拜吧,你肯定做错事情了。

网友:
看BIOS里边关闭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进PE试试?也许是系统问题

你头像好丑去

网友(2014-10-09):
不明白,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  刷了个BIOS好了

你动作太大了,直接干桥,风险太大,万一不亮就麻烦了

网友:
你要先炮线路··到南桥进过什么IC转换没有·

网友:
usb维修流程,bios重置、拔掉硬盘插usb键盘看看是否能用?、测所有的usb接口中间的两根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正向500欧左右,反向1000欧左右,包括用usb的摄像头和读卡器什么的都要测一下。。。、检查usb5v供电和地是否正常?检查usboc#这个信号是否有3.3v?(很多机器这个信号不正常会报警提示错误的,如华硕thinkpad)、检查usb模块供电是否正常,检查usb模块48m时钟是否正常?刷写bios,更换南桥、更换主板、更换维修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