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11R 报警2声外接可以亮

楼主(2014-09-06):
蛋疼中, 今天收到戴尔M411R报警2声 ,外接可以亮, 放电,现在不报警了,但是还是不亮,屏是好的,外接也可以亮,AMDcpu 集显的 , 只有一个桥, 不知道敢动不 , 求大神指点一二···
cpu
戴尔

网友:
看看屏显是不是好的

网友:
测试过了, 好的 屏线都没有

网友:
外接正常,就是北桥了

网友:
用橡皮好好擦擦屏线接口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APU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