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无待机,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14-09-06):
机器型号:DELL 1440机器板号:ALBA UMA 6L MB 08265-1

主板待机电流0.09,看到这个电流大家都应该明白待机有点高,这个机器正常待机应该在0.03到0.05之间《电流表不同,待机电流会有小小的差别》,拆开后测量各个电感上的对地阻值都正常,USB接口也没问题《以前遇到过接口坏的引起待机不正常的》,上电待机芯片发烫,那就来测量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16脚19V    9脚3.3V    22脚5V3脚2V    13脚3.3V    8脚3.3V    17脚5V     1脚6脚没有电压

1脚6脚正常应该是0.95V,要想1脚6脚有电压PQ3304和PQ3303就不应该导通,PQ3305就应该导通,把PQ3304和PQ3303的G极的电压拉低,所以测量PQ3305的G极是否有3.3V的存在,经过测量PQ3305的G极确实有3.3V存在,为什么1脚和6脚还是没有电压呢,PC3321,PR3311,PQ3304,PC3322,PR3312,PQ3303都也换过了,对地阻值也正常,芯片不用说早就换过了,BIOS也刷过了,为什么还是没有电压呢,现在好多机器都修到过这个1脚6脚没电压的问题了,还希望饼哥和其它各位大师给点维修思路,小弟在此先谢过了。最后上传集成图纸一份

网友:
这个芯片的开启脚经过一个电阻接地就应该开启了

网友A:
PQ3304 3303 拆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304 3303 拆掉看看

拆掉了也一样

网友:
查3V 5V  有无短路

网友B:
应该是3  5  后级短路

网友C:
此芯片开启脚悬空为开启,Q3305导通,使Q3304 3303截止。

网友D:
3V 5V  后面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芯片开启脚悬空为开启,Q3305导通,使Q3304 3303截止。

这里的悬空你指的是1脚和6脚没有通过电阻处于接地状态吗?

网友E:
PQ3304 PQ3303的D极有没有短路,9脚确定是3.3V吗,应该是5V左右才对呀

网友:
是否可以用示波器测下电感有无瞬间方波,如有可能是后级有知路,如没再查芯片这边的条件。本人菜鸟,大神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E:
PQ3304 PQ3303的D极有没有短路,9脚确定是3.3V吗,应该是5V左右才对呀

不好意思9脚是5V,我写错了。

网友:
换了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3  5  后级短路

查了一下,没有发现短路,不知道是不是我查的不对。

网友F:
待机芯片发烫  一般EC有问题吧 特别是51125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待机芯片发烫  一般EC有问题吧 特别是51125

我这个不是EC的问题也不是TPS51125的问题,因为这两个我早就换过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在C3302焊了一下好了,现在一直好,但不敢交货,怕返修。有可能是热一下好了,没有找到问题所在,,还在等他 出问题

网友G:
不是EC的问题也不是TPS51125的问题,搞下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EC的问题也不是TPS51125的问题,搞下南桥

换过了

网友:
待机发烫肯定是有短路,仔细查下吧

网友:
查下上下管有没有瞬间波形吧, 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是后继短路。

网友:
一般是3 5VLDO电空有短路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应是楼主被哪个弯弯拐了,换个人看看也许是个简单的问题,有时我也有这个毛病,搞完了都还不理解,心里想,怎么可能是这样!

网友:
主板肯定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
修过2个这个问题 无论怎么换51125都发烫 最后是IO引起的 但是你这个既然都换过了 就不好搞。。。。把35V电感断开 1个1个的烧试下呢?

网友:
查了一下,EMC2102芯片试一下

网友:
3和5v的后继看下,ldo看一下 打下阻值,看短不

网友:
找短路点,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以前换过很多待机芯片发烫的

网友:
这问题不要再在待机芯片那查了,一般这问题只要13脚使能开启,芯片的其它工作条件具备,只要3v5v输出电感阻值正常, 发烫的原因一般都是后级电路出问题(不过首要条件是看3v5v有木有瞬间升起),建议你多在南桥边上的小元件找问题,也包括南桥底部的电容、二极管和南桥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