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湾研仪LabTool-48 编程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4-09-06):
如图台湾的LabTool-48  编程器。当年可能很厉害的编程器了。02年生产。早已经停产。貌似只能用在 98和2000系统上,XP不行。现在有更新的版本 叫48XP  /UXP 售价1500左右。。这机器是我淘得。。180元。单主机。请问在现在的维修中这机器是不是落后过时了。官网我也登陆过,连驱动都没有。。我本人有一台TL868编程器上的转接座 放在这上面能不能使用。。请明白的人讲解一下。 谢谢

网友:
还有那俩串口 是干嘛的。。用并口转USB 口线 可以使用吗

网友A:
那两个口是连接其它编程器用的!可以同时量产!
我也有台!你要吗?100给你!

网友:
    这个没见过

网友:
确实没见过,为什么还要用这个,强迫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口是连接其它编程器用的!可以同时量产!
我也有台!你要吗?100给你!

机器还能使用吗。不能在XP下使用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我有驱动。。可以在XP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