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电流表。。。帮助

楼主(2014-09-06):
我的3位数电流表,怎么维修I3以上的主板可以看见有待机电流,,但是维修I3以上的主板看不到待机电流,3V 5V,测量都有的,我维修的是广达代工,,HP的机器,,HP机器有个侦测信号的电源头,,那个头我没有,,我就直接接条线在公共点来上电的,,看不到待机电流和这个侦测信号的电源头有关系吗

网友:
是I3一下啊,,打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惠普的检测针是3V-5V左右的电压,没有它不触发,建议用原装充电器试一下

网友:
HP都是要原装电源头才可以触发的

网友:
管那么多干嘛,出电压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