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8 WIFI受限解决方案

楼主(2014-09-06):
最近拿到顾客的一个本本,他说也没啥大毛病,就是经常上不去网,我说为啥上不去?他说老出来huang色的感叹号,我就打开看了一下。连接店里的wifi,果不其然,2分钟就出现感叹号了,我看了一下,网络受限制,里面详细信息里获取的IP地址全是错误的,我就百度了一下,不搜不知道,win8这种毛病怪多的,但是都叫把那个兼容的勾打上,我试了,没多大用,我就改了一些东西,问题就完美解决啦。不知道这个小问题对大家有没有帮助,也不知道有没有前辈们发过,是我无意中,给顾客解决的一个小问题,不管大家用不用,我先发出来再说吧。要觉得没啥用就删了哈。方法在下面。防止伸手党。

打开网络查看了一下,IP地址获取错误,我瞬间就懂了,这肯定就是驱动不兼容啊。可是驱动我也换了好几个了 还是没办法,我就上网搜索了一下,这是WIN8.1的通病。。。我的解决方法就是 打开 网络和共享中心—查看WIFI状态—属性—修改协议4—把线面的DNS服务器地址修改成固定的—把备用配置里的IP改成固定的(实测IP固不固定都无所谓的),常规里的自动获取IP保留。问题圆满解决啦!!本人实测2天,各种不正常关机,各种重启,均没有出现受限的情况。

网友:
遇到的不大多

网友:
自己顶一下,第一次发帖,不求万火,但求大火。烧死我吧

网友:
嗯,网上都说是WIN8通病,我感觉是系统跟固件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有更完美解决的前辈们,可以提出来,一起分享分享。

网友:
是有这种毛病,看看了

网友A:
什么问题,看一下,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看一下,还没有遇到过

因为win8接触的比较少,所以win8的有些小毛病很少有人发出来。

网友B:
我有遇到过,总感觉是路由器那个加密方式什么AES、WPA、WPA2与机器不兼容的原因,有的换一台路由器一点事也没有

网友:
嗯,这种方法我用完之后,过一星期,我问了顾客,他说没掉过线,没限制过。问题应该完美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遇到过,总感觉是路由器那个加密方式什么AES、WPA、WPA2与机器不兼容的原因,有的换一台路由器一点事也 ...

对,有的是路由器的问题。这种方法不用换路由器,设置一下电脑里东西就行了。

网友B:
但是你说是路由器的问题吧别人的电脑就可以完美使用,偏偏就这一台不能用,路由器也没事。        说是机器的事吧,换台路由器就用的好好的,对这个问题无语中

网友C:
为了学习这个解决方法,我就诺诺的回复吧,不要认为我是灌水 我是为了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但是你说是路由器的问题吧别人的电脑就可以完美使用,偏偏就这一台不能用,路由器也没事。        说是机器 ...

呵呵,win7基本不出现这个问题,这种问题win8出现的比较多,初步判断是win8系统跟驱动不兼容,具体原因有待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学习这个解决方法,我就诺诺的回复吧,不要认为我是灌水 我是为了学习。。

那真是辛苦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win7基本不出现这个问题,这种问题win8出现的比较多,初步判断是win8系统跟驱动不兼容,具体原因有 ...

说驱动的问题我感觉也不太靠谱,换一台路由器为啥就好了呢。           或许是无线网卡与一些路由器兼容不太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驱动的问题我感觉也不太靠谱,换一台路由器为啥就好了呢。           或许是无线网卡与一些路由器兼容 ...

无线网卡不还是驱动的问题么,系统与驱动不兼容,会导致获取不到正确的IP,这个说法本人感觉应该多一点,你换了路由器,治标不治本啊。他万一到别的地方用别人的路由器出现这个问题,咋整?自己带个路由器给别人换上?  个人见解,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无线网卡不还是驱动的问题么,系统与驱动不兼容,会导致获取不到正确的IP,这个说法本人感觉应该多一点, ...

我也搞不清楚为啥有时候就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搞不清楚为啥有时候就这样

呵呵,出来问题,咱大伙一起想办法解决。呵呵。这就是发帖的原因撒、

网友:
什么问题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出来问题,咱大伙一起想办法解决。呵呵。这就是发帖的原因撒、

我遇到过一个妹子,WIN7系统,他说在学校连不上学校的路由器显示黄色感叹号提示受限制或无连接,在家就可以,用我的店里的WIfi也可以,但是他同学的机器就都可以。        给他装系统后无果。。。。然后又弄了个官网驱动还是无果。。。。。

网友:
这个。。。这个你不用她学校的网也没法帮她调。。。你可以帮他设置一个固定IP给她试试。

网友E:
没遇到过,但WIN7遇到过。装系统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遇到过,但WIN7遇到过。装系统好了

装系统能好的那就不叫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F:
晕  还要回复  ...     不过谢谢lz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晕  还要回复  ...     不过谢谢lz

呵呵,俺怕沉

网友C:
可是改为固定的DNS还能连上网络吗,那DNS是什么意思,指点下 我对硬件比较了解对软件不是很懂,所有才看到帖子马上就来看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个妹子,WIN7系统,他说在学校连不上学校的路由器显示黄色感叹号提示受限制或无连接,在家就可 ...

这个。。。这个你不用她学校的网也没法帮她调。。。你可以帮他设置一个固定IP给她试试。

网友G:
XP出现这种问题 这样也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XP出现这种问题 这样也可以解决!

呵呵,这种方法基本所有系统通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是改为固定的DNS还能连上网络吗,那DNS是什么意思,指点下 我对硬件比较了解对软件不是很懂,所有才看 ...

DNS就是网关,把网管固定在192.168.1.1  WIFI连接路由器的时候就会在这个192.168.1这个网管里获取IP地址,一般情况 上网受限基本就是IP获取错误造成的,个人见解。

网友:
呵呵   静态IP很费事的 容易IP冲突,所以不采用 静态IP

网友H:
谢谢楼主这是很好经验啊。。。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DNS就是网关,把网管固定在192.168.1.1  WIFI连接路由器的时候就会在这个192.168.1这个网管里获取IP地址 ...

原来是这个样子,谢谢。

网友:
到底什么问题,看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这是很好经验啊。。。

呵呵  ,能帮上大家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次遇到咯就有办法解决咯,,,

呵呵,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改了什么设置啊!win8我都不用,见到就改win7,呵呵呵

网友:
看看什么方法

网友:
看看解决方法

网友:
希望能有用

网友:
看看,是什么方法

网友:
回复一下,看看是怎么处理问题

网友I:
换个系统就可以

网友J:
学习了。谢谢楼主这是很好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个系统就可以

换系统能解决的事那都不叫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谢谢楼主这是很好经验啊。

谢谢,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无线网卡20pin 是吧

网友K:
为什么还要回复才能看啊

网友L:
看看,学习一下楼主的方法。我用8.1好像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不是的,改一下网关,因为WIN8现在跟一般驱动貌似有点不兼容。个人见解,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看,学习一下楼主的方法。我用8.1好像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呵呵,个别没有这种情况,我是针对有这种情况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还要回复才能看啊

怕沉,呵呵,见谅

网友:
学习了,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真的

网友:
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出来吧~隐藏的段段

网友M:
大家 我来看看  遇到好几个都是装window7了

网友N:
我的机子装的是WIN8 64 位的接上网线也是经常掉线

网友:
看看 到底是什么好东东呢

网友:
我要收藏。我用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我们 这WIN8用的不多

网友:
说得那么神,看看是什么

网友:
回帖就不加分了!!

网友:
现在看个帖 没看就要回累呀都 没看都 不知道说点什么

网友:
看一下 下次可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O:
好东东的话,大家要给加分啊

网友:
学习!我的也是win8

网友:
又可以学一招了,不错

网友:
我是来看结果 的

网友:
修的硬件还是软件啊

网友:
看看,是什么好经验。

网友:
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
呵呵,是的WIN8有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频繁的,WIN7很少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大家 我来看看  遇到好几个都是装window7了

呵呵,客户如果就用WIN8的话。。。咋整,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好东东的话,大家要给加分啊

给力啊,师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的机子装的是WIN8 64 位的接上网线也是经常掉线

这个方法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到           用的WI8少

网友:
修改什么地方啊?

网友P:
回帖混分,还想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Q:
这个也要回复  够可以的

网友:
没办法 回复下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也要回复  够可以的

哈哈哈,不回复会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回帖混分,还想知道怎么解决的

2分拿走,不谢

网友:
WIN8的WIFI的故障是挺多的,楼主的这个方法好呀

网友:
貌似没遇见过

网友:
不错啊,电脑维修的也离不开这软件故障维修

网友:
看看什么原因,以后好秒杀

网友:
这种没遇到过,先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嗯,多数win8会出现的毛病

网友:
看看总归没坏处,不过至今没遇到过!

网友R:
呵呵。原来是改固定 DNS

网友S:
改成固定IP地址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很少做win8  ,先领取一些经验

网友:
楼主是不是应该公开,没必要回复之后才能看

网友:
这个要学习啊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呵呵。原来是改固定 DNS

呵呵 方法虽然简单,但是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S:
改成固定IP地址不就可以了吗

那到其他WIFI IP冲突咋办?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看看在说。

网友:
怎么还要评论才能看到方法啊,,,,,,,,,,,,

网友:
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学习一下,下次遇到就可以搞定了。谢谢

网友:
系统不怎么会装,今天学习到了

网友:
学习下楼主的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看看用什么方式

网友:
学习学习了,有时连不上网狠头疼

网友:
看一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没见过啊

网友:
直接叫客户改WIN7了,,,

网友:
为何要这样搞,但是还是要看看有何指教。。。。。。。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学习。。。

网友:
手动指定ip???是不错,也算一种方法吧。。。
oo、黑色
不是制定ip
详情

网友:
ddddxcc裤腿还是

网友:
从来还没听说过有这个问题,长长见识!

网友T:
前天也遇到这个问题。。直接叫客户改WIN7了
oo、黑色
我感觉改系统治标不治本
详情

网友:
我就用的win8,没有啊

网友:
WIFI问题很大

网友:
在吗 回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3D1&page=1

网友:
就想看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wifi故障要解决必须要看。

网友:
ip地址冲突?

网友:
真正有效吗,要看看了

网友:
回复看一下, 是如何办的

网友:
看看 什么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T:
前天也遇到这个问题。。直接叫客户改WIN7了
我感觉改系统治标不治本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看一下什么方法,说不定以后用得上

网友:
什么密秘呀,让我也看看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那就先学习,以备后用。O(∩_∩)O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问题不大,但是很好!

网友:
经验之谈啊

网友:
没遇到过,我的W8用着挺好,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以前W8刚出的时候,联想的某些机子会有这样的问题,官方说是和驱动不兼容,打个补丁就好

网友:
这样也行,呵呵,以后遇见连不上的试试

网友:
不行。这个不行

网友:
非常感谢 确实有这个问题 收藏了

网友(2014-10-24):
LZ意思是说只绑定DNS 不绑定IP地址?

网友:
路由器的问题 搞的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