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70无集显

楼主(2014-09-06):
无SVID波形,无SMBUS波形  有内存复位电压  平台复位1.1v   大家来讨论一下,论坛的方法都试过了,就差没换PCH了。

网友:
换PCH芯片,很多是它坏

网友:
BIOS刷了没有,电流到多少了

网友:
说不准就是PCH 坏了呢

网友:
无集显供电吗?CPU供电有没有.集显供电要过内存才会有的.你测下PU4405..PU4403 PU4401.我手上有台就是因为PU4405坏了,导致PU4401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