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冠945GCFA2反复跑C1

楼主(2014-09-06):
铭冠945GCFA2反复跑C1,是什么问题

网友:
准备刷BIOS,能不能好

网友:
北桥或者CPU座,还有楼上说的BIOS都有可能。

网友:
C1 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C1应该是内存吧

网友:
明显不过内存,先换根内存试一试,不行就刷BIOS,查内存条件

网友:
我同样的主板,是时钟偏低,只有1.2v.换了时钟IC还是偏低,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