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失败率高,源于没有干燥箱?

楼主(2014-09-06):
说起做BGA,我的迅维360T算不错了的设备;但是好多时候,芯片会起苞,有些主板也会起苞,最后只能 报废;当着用户出现状况也没脸面,所以就萌生了买台干燥箱用。
也不知道咱迅维有没有,好像迅维没有吧,如果有就买咱迅维的了;
简单在网络搜了一下,大致感觉内尺寸35*35*35的较适合维修用,太小的尺寸就放不下主板了,价钱850-1150(一个是镀锌内胆,一个是不锈钢内胆)

你们大家都是用的什么箱子啊,内部尺寸多大?大致价钱多少?最好给推荐个可靠的牌子,请有干燥箱的同仁们晒出来或者提出购买建议~

也不知道发哪里就发这里了,如果不对请版主别见怪,搬走就是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啊

网友:
我感觉烤箱修进水机好

网友A:
用干燥箱的,都是用在苹果类型换屏  进水的 容易变形的  。。。至于你BGA芯片起包都是你温度高了,跟干燥箱什么没有关系。

网友B:
我一般芯片订回来都回放烤箱烤一晚上  第二天才做。从来没出现过鼓包

网友:
也没有那么夸张

网友:
楼主想象丰富

网友C:
我不用烤箱也一样做桥也没事啊 估计是你BGA的温度太高了 风量太大了才会起泡

网友:
一直都没用过这个东西

网友D:
我用的是自己改装的300元以内

网友:
没用过这个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干燥箱的,都是用在苹果类型换屏  进水的 容易变形的  。。。至于你BGA芯片起包都是你温度高了,跟干燥箱 ...

这个我表示支持楼主!!!不过也碰到过   BGA有时温度异常!!鼓包也悲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芯片订回来都回放烤箱烤一晚上  第二天才做。从来没出现过鼓包

一般设置多少度呢

网友:
可以当微波炉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芯片订回来都回放烤箱烤一晚上  第二天才做。从来没出现过鼓包

烤箱烤一晚上?用的是多少度?我没用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不用烤箱也一样做桥也没事啊 估计是你BGA的温度太高了 风量太大了才会起泡

我的360T,控温精度还不错啊,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就鼓包了,有时候不鼓包,但片子也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自己改装的300元以内

高手风范!我家里也有个不用的烤箱,但我不敢用,怕控温不好,芯片给烤糊了

网友:
BGA开红外烤上几十分钟应该差不多了。哪有那么复杂

网友:
干燥箱去潮、烘干作用明显,做BGA板子预热效果不好。

网友:
买个  烤炉 就行了吧

网友G:
小弟想您這會爆橋,爆板應該是溫度控制不好,想您應該是沒有調校過您的BGA,
我是每三個月調教一次,基本上 上下風口溫差在每段都不超出攝氏5度
我的下風口第四段 255 度 上風口第四段 223 度 第三溫區紅外設 235 度 時間調90~110 秒
(視芯片大小) 斜率 3
基本看錫球融了,用鑷子推一推,很少有爆橋的,壞芯片,鼓包的 (除了被前家搞到主板給吹爆了) 另外 ATI  AMD
的橋要特別小心 上溫要調更低些,基本在217~222 左右, 不然很多舊款的ATI AMD 芯片就很容易爆錫
當然僅供參考,實際溫度還得您那邊調試,因每個地區溫度不同
對了,我是沒買烤箱的...呵~~

网友H:
做桥这个事情 我感觉是靠手感和时机的把握。。有时候别等曲线完了再取   曲线完了你的桥也废了

网友:
我都是100度烤一晚上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烤箱烤一晚上?用的是多少度?我没用过

90  100都行 烤箱只是给芯片预热一下。

网友:
..从没用过  一直用BGA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用烤箱也一样做桥也没事啊 估计是你BGA的温度太高了 风量太大了才会起泡

不知道风量一般调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你的BGA温度没有对哦,,上下温度没有调好。。

我的BGA的温度是分组的,每一组的温度是不变的,同样的温度,烤同样的片,有的没事,有的就坏了,郁闷

网友:
我见很多人都是用BGA返修台的红外发热砖100-120度左右烤几十分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弟想您這會爆橋,爆板應該是溫度控制不好,想您應該是沒有調校過您的BGA,
我是每三個月調教一次,基本上 上 ...

谢谢你,你的经验很宝贵,我的下温是275上温是230,红外是150,看来需要调调了,十分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做桥这个事情 我感觉是靠手感和时机的把握。。有时候别等曲线完了再取   曲线完了你的桥也废了

是的,我观察过,好多时候,我的片片,都是在最后的几秒给死掉了,所以到了最后的曲线很害怕,只要听到响声,肯定完蛋啦,你的不爆桥的曲线是?

网友:
这个干燥箱不便宜呀,要是量不太大的话,有点压力

网友:
看着不错  我一般放BGA上用

网友:
一般我都是直接用BGA烘板。。

网友:
这个很好调 我以前也不会 玩转了就会了 线外一般100-120 150高了
你先找块不要的坏主板 跑一下 到200度的时候你保持温度不要走 用外接测温线测下上部温度是多少 一般用外接测线测得的实际温度要在个215-220 ,这样上部温才不容易爆芯片,测了上部在象这样测下部 一样方法 如果测出来的温度太高太低就要调机器  不会调我可以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我观察过,好多时候,我的片片,都是在最后的几秒给死掉了,所以到了最后的曲线很害怕,只要听到响 ...

这个曲线其实都差不多的  只要无铅和有铅区分好,大同小异。最重要的是观察,在烤的过程中观察温度上曲线温度到了183度左右用镊子触碰,看手感感觉能拿的下来就停止,直接拿下来,曲线直接走完爆掉就惨了

网友:
烤箱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2017-09-23):
我们店里没有烤箱,有时候也会爆芯片,所以每次做BGA时,我们都会烤板半个小时以上这样基本都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干燥箱的,都是用在苹果类型换屏  进水的 容易变形的  。。。至于你BGA芯片起包都是你温度高了,跟干燥箱 ...

跟烤箱没关系那说明你做BGA还是做的少 不烤的话ATI的显卡容易爆珠主板也容易变形 芯片和板容易变黄  有条件肯定要用烤箱了 8 90度烤个两三个小时

网友:
确实用烤箱预热效果会很不错的      只是太耗时间了

网友:
自从用了烤箱后,确实爆芯片少了。上BGA前烤几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360T,控温精度还不错啊,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就鼓包了,有时候不鼓包,但片子也坏掉了,

烤箱没用过,有时候也坏掉,也有可能有时候你买过来的芯片本身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