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系统

楼主(2014-09-06):
U盘做系统GHOS完了,不是U盘拔掉电脑自动重启解压系统吗,现在是u盘拔掉重启后过了第一界面不东了    什么情况

网友A:
发图上来,你做系统之前 电脑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机器可能不适用GHOST。。可用原安装版试一下。。

网友:
关键你做系统前是什么问题 最好有图

网友:
开机时候蓝屏,然后我从新做了系统进PE界面系统GHOS了,重启后不第一界面过了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图上来,你做系统之前 电脑是什么问题???

开机时候蓝屏,然后我从新做了系统进PE界面系统GHOS了,重启后不第一界面过了不动了

网友:
描述清楚一点 好帮你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