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时序分析,顺带广达时序表明图

楼主(2014-09-06):
首先是RTC电源,这部分电力是永远不关闭的,除非电池(纽扣电池)没电并且没接任何外部电源(比如电池和电源适配器)。RTC用以保持机器内部时钟的运转和保证CMOS配置信息在断电的情况下不丢失;其次,在你插上电池或者电源适配器,但还没按power键的时候(S5),机器内部的开启的电称为ALWAYS电,主要用以保证EC的正常运行;再次,你开机以后,所有的电力都开启,这时候,我们称为MAIN(S0),以供整机的运行;在你进待机的时候(S3),机器内部的电成为SUS电,主要是DDR的电力供应,以保证RAM内部的资料不丢失;而休眠(S4)和关机(S5)的电是一样的,都是Always电。其中,上文中括号内的是表示计算机的状态(S0-开机,S3-待机,S4-休眠,S5-关机)。
根据前面的Power Status,我们来分析一下开机的过程。在插上电池或者电源的时候,机器内部的单片机ECReset并开始工作,等待用户按下Power键。在此期间的时序是:ALWAYS电开启以后,EC Reset并开始运行,随后发给南桥一个称为‘RSMRST#’的信号。这时候南桥的部分功能开始初始化并等待开机信号。这里要注意,这时候的南桥并没有打开全部电源,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功能可用,比如供检测开机信号的PWRBTN#信号。

在按下Power键的时候,EC检测到一个电平变化(一般时序是:高--高),然后发送一个开机信号(PWRBTN#)给南桥,南桥收到PWRBTN#信号后依次拉高SLP_S5#SLP_S4#SLP_S3#信号(他们的作用参看上页的图),开启了所有的外围电压,主要是+3V+5V以及DDR1.8V等,VTT_PWRGD+1_8VDIMM_PG+1_5VRUN_PG相与并发送ALLSYSPG信号,这信号表明外围电源正常开启。
ALLSYSPG将作为一个使能信号发送到KBC ,延迟99ms之后,KBC会发出VR_ONCPU电压芯片来开启VR _CORE(即CPU的核心电压)。至此,整个的电压部分已经全部开启。
IMVP_PWRGD正常发出,再用CHIP_PWRGD这个信号通知南桥VR_CORE成功开启后,南桥会发出PCI RST#信号到PCI总线,于是总线上的设备都被初始化(包括北桥),并同时发出H_PWRGD来通知CPU它的核心电压已经成功开启。然后北桥发H_CPURST#信号给CPUCPURESET,并正式开始工作。
如需要进入待机模式(S3)的时候,系统的ACPIwindows同时运作,拉低SLP_S3#,并保持SLP_S4#SLP_S5#被拉高,以关闭了MAIN电,系统则进入待机模式;而在需要进入休眠或者关机模式时,同时拉低SLP_S3#SLP_S4#SLP_S5#,关闭除了RTC以外的电源。当然,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需要操作系统和BIOS的共同协作。

当电压加电稳定后,南桥就会收到一个CHIP_PWRGD的信号,南桥接到这个信号后,会产生一个初始的PCIRST#信号,送出到复位的门电路,复位门电路收到这个信号后,通过逻辑转换分为两或三个RST信号,一个是PCIRST1#,另一个是PCIRST2#PCIRST1#是用来复位板载设备的,如IOBIOS,网卡,北桥,1394芯片等。PCIRST2#是用来复位PCI槽上的设备的。另外,  D6 m# P  s( ]8 L0 J另外另外CPURST#的产生流程。北桥的电压及时钟条件满足后,接到传送来的PCIRST#信号后,便通过内部的一个与门电路转换为CPURST#来对CPU进行复位

网友:
挺好  学习了很多东西

网友:
受益匪浅啊!多谢楼主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 下面这一小段句子, 可否请楼主澄清补正 。谢谢
...。另外,  D6 m# P  s( ]8 L0 J另外另外CPURST#的产生流程。...

对于KBC应该就是EC,如此理解应该没错吧?

网友:
虽然明白这些,但看看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 下面这一小段句子, 可否请楼主澄清补正 。谢谢
...。另外,  D6 m# P  s( ]8 L0 J ...

对的,我也不是大师级别,小喽喽,呵呵

网友:
楼主的图让我看得有点头晕

网友(2015-01-02):
看得有点头晕

网友:
写的不错,就是自由些多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好多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