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拆烧录夹怎么样

楼主(2014-09-06):
买了个免拆在线SOP8烧录夹,连续2个芯片读不出来,一个读完了,校验却出错。这个夹子在线刷写用处有多大?谁用过的说说。

网友:
没用过。。。。。还有这玩意呀。。学习下

网友:
高科技,没用过!

网友A:
还真没有用过这东东,,一般都是自动拆下来刷的。。  有时候芯片坏了你也要拆下来换个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有用过这东东,,一般都是自动拆下来刷的。。  有时候芯片坏了你也要拆下来换个刷啊。。

在线十有八九刷不了,已经退了。

网友:
不要胡说八道,省出时间干别的不好吗。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好的原因,以前修车时调里程表,气囊等都是在线焊接几根线到编程器去读写修改的,都没问题,只是当时的芯片是24,93系列,以及一部分单片机,都没拆下芯片来读写的

网友:
这两天我也在官网这个东西,不过貌似实用性不高。还是放弃了

网友:
小小白路过,长点经验,(*^__^*) 嘻嘻……

网友:
芯片还连着主板上的电路,一般很少成功

网友(2014-10-06):
小白路过,长点经验

网友:
这个我也有,我认真负责地告诉大家——不行。

网友:
靠谱吗  看看去X包

网友:
就8个脚的东西,拆下来就好了啊

网友:
我也自己做过一个,夹在板上不能识别芯片,只能拆下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