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宏基 x203h 显示器 奇葩问题

楼主(2014-09-06):
型号:acer x203h
故障现象:显示器电压正常 5v adj on 都有 acer logo 显示后 就黑屏了 指示灯 无变化 排除了是高压板的 问题
现在怀疑 是驱动板 不知道是不是 程序 问题 在坛子里也找不到
黑屏

网友:
灯管排出了只能看看驱动板了。。不行改个先看看

网友:
指示灯 是一直亮 还是灭了 灯管有问题么
怀疑是驱动板 就直接改一个吧

网友:
外接4个灯管试下

网友:
把AJD断开试试,看高压板供电12V或者14V是否正常。

网友:
直接改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