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风扇能转的时候一直转,不能转一直不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9-06):
BIOS刷过了,CPU换过了,风扇换过了,温控芯片也换过了。谁有修过

网友A:
貌似楼主好无奈啊。。。BIOS什么的都搞了。。。。机器是不是其他地方进水了?上回遇到有个进水的机器断线造成风扇不转。。

网友:
直接让它长转吧

网友:
把风叶取出然后再安装看还会有这样的问题不?有试过这样能解决风扇不转

网友B:
不会改,信号线不会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楼主好无奈啊。。。BIOS什么的都搞了。。。。机器是不是其他地方进水了?上回遇到有个进水的机器断线造 ...

没有进过水

网友:
直接拉5V给它,认它直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改,信号线不会弄

找到USB 5V供电  接到红线上面就好了 如果不行 把控制线剪掉

网友:
EC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