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换风扇后之悲剧(求助大神)急急急

楼主(2014-09-06):
一同行接一台B460,开机正常,风扇坏,自己定个风扇,换之,换上后发现不触发了。
今天拿到我这里,我检查过了,无待机,拆机后测3V 5V都没有。
在基地看过这机,有通病,说51123 13角R268是通病,换之OK。
可是我这机不一样,我说说条件吧:16角19V  3角2V  83V  13角 17角5V
说明线性电压3.3V 5V都有,开启角电压也有,供电也有。
看图:

这些条件说明这机不是通病。

想不明白,条件都有了,怎么不出3 5V呢。3 5V的电感阻值也正常。
我说问了我哥,我哥说18角 ENC 有测过吗?这是3 5V的开启角。

18脚我还真没测,一测真没电压。
说继续查这个角吧。。。无赖,只有继续查了。

这个角到33  36页。
这个角进EC了

只好查EC的条件了,VCC 3.3V  VDD 3.3V  查到AC_IN# 时,没电压,继续查

先把这个电压修出来才行。继续找

AC_IN#由下面几个图中的芯片转换而来的。
Q22 AC_OK也没电压
继续查找AC_OK

AC_OK 由BQ24745_VREF这里过来的。而电池管理芯片3角BQ24745_VREF有3.3V电压。
13角没有电压。

看我分析的过程,检查的路径对不。
哪位高手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换南桥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南桥版吧,,

换南桥???这么大工程呀

网友B:
AC_IN# 为低貌似正常  B460 还有一个通病就是EC 程序

网友C:
先给这个充电芯片看DCIN ACIN正常吗?正常先换个芯片看看。。顺便打下ACOK的阻值。看你发的图AC_IN#是通过ACOK来反转的,所以为低。但ACOK必须高。充电芯片的ACIN必须超过2.6

网友:
刷EC bios  完美就亮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给这个充电芯片看DCIN ACIN正常吗?正常先换个芯片看看。。顺便打下ACOK的阻值。看你发的图AC_IN#是通过A ...

ACIN 为0V,我就是想修出这个电压。。。

网友:
是不是风扇线跟原来的顺序不一样哟

网友:
从你的推理过程反向推理,U7的13脚无电压会导致Q22的1、6脚断路,AC-IN#应为高电平,但现在是没有电压。所以应该先查AC-IN#是谁发出的高电平!

网友:
这个肯定是EC程序坏了,这个通病比换51125旁边的电阻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IN 为0V,我就是想修出这个电压。。。

EC BIOS刷了吗? 如果刷了还有问题。你要先修ACOK  而不是ACIN

网友:
看19 22有没有5V,AC_IN#没电压是正常的,你要修出电压来就不正常了

网友:
AC_IN # không có điện áp là bình thường

网友:
我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学的,ACIN#这本身就应该是个低电压,你按高电平来修,能修出来吗,再者,EC VDD,这个脚你测出来竟然会有电压?这个电压应该是S5电压,是不是搞错了,这机子不触发,和你量的那个脚没什么关系吧,应该先刷个ECBIOS

网友:
学习了,跟过。

我的泪为谁飞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EC的bios程序容易出问题

网友:
q22的2、6脚都为低不正常,正常应该是一低一高,可以去掉q22测一下。ac_ok和4个地方相连(r305、q22、u7的13脚、q21)楼主可一个个断开测测正常否

网友:
只是换个风扇,问题就变呢

网友:
大家都说刷BIOS  就刷个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_IN# 为低貌似正常  B460 还有一个通病就是EC 程序

同意楼上的说话。AC——IN#正常是低电平。

网友:
b460这机器 真是。。。

网友E:
楼主刷完BIOS了吗?有结果没有?
龚绍
主板烧了。呵呵。我哥修好了。不记得啥问题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刷完BIOS了吗?有结果没有?
主板烧了。呵呵。我哥修好了。不记得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