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高仿红米NETO刷包成砖,出现4032过不了

楼主(2014-09-06):
在网上能的,还以为是真货,回来刷了以后才知是高仿(己不能用了)。在网上用了15元能了多个高仿红米的ROM开刷,之前己刷过一个(好了),想再试下别的版本。刷了另一个ROM后出现了提示4032过不去,从此以后再也刷不进ROM了。在网上找了很多方法都解决不了。不管是格式化还是下载什么的都不管用(驱动己装好)。用的是MTK刷机工具,CPU是MTK6582V。手机主板会刷坏吗?我怎么解决呀,要换主板就亏大了呀。拆机上图。

网友:
红色100%后就不行了

网上查后有人说主板锁死了,刷不进了,要返厂,我快烦死了,这要返厂就差不多又能一个了。请有懂行朋友帮忙。

网友:
红米还有人高仿?

网友A:
CPU挂了  更换CPU在刷机 故障排除
  4032CPU优先处理

WJC

网友:
红米才多少钱?红米高仿  这....

网友:
CPU挂了真倒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挂了  更换CPU在刷机 故障排除
  4032CPU优先处理

想问下刷成砖后出现4032,是刷坏了CPU,要换,还有别的方法判断是CPU的问题吗?

网友A:
别的办法也有 你要有原厂刷机软件  一般搞不到    用原厂刷机软件 刷回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的机你放弃吧
要不就淘宝淘一个CPU  一个写好的 FIHLS回来装上 就 好 了

网友:
你没有看到 吗 上面的那段英文吗  写入内存失败

网友:
看提示是字库损坏了,刷机是没用了

网友:
一刷失足呀,我恨呀,MTK就这么刷坏了900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的办法也有 你要有原厂刷机软件  一般搞不到    用原厂刷机软件 刷回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的机你放弃吧
要 ...

麻烦再问下,淘宝淘一个CPU  一个写好的 FIHLS回来装上 就 好 了 ,我换个CPU,在刷还是刷不进是吗?

网友:
都成砖了,从刷吧。

网友:
刷刷最早版本试试看

网友:
手机要做的象电脑样怎么装系统都行就好了

网友:
不可行,CPU坏的,修不好的可能很大

网友:
在网上能个6582V的CPU,换上能行吗?

网友:
阿斯顿vasdvasvas

网友:
哪个 店铺因出假货被淘宝封了,想找它都不行了,*脏话*,这下真的成砖了.

网友:
赞一个369129390 369129390 369129390 369129390 369129390

网友:
仿得太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