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开机无显示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4-09-06):
同行说开机无显示  看了一下 是么有背光  以为是屏  先换了一个屏 试了试   不是屏的问题 那就拆机吧   三下五除二 拆开 测屏供电 发现没有B+测发现 电阻和电容 英勇挂了   换掉ok  但是这两个信号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没电压   还请各位大神看看 这个 附上一个这机器的时序图

网友A:
Y470屏线接口处,正常有个电容会坏了的

网友:
     是通病吗   还是坏是对的

网友:
怎么又来个抢楼的贴子,有什么用吗

网友:
二楼会中奖吗?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70屏线接口处,正常有个电容会坏了的

楼上说的对,就是有个电容是坏的,还有个MOS管容易烧。一定要看仔细。。。。。。。。。。。。。。。。。

网友:
没有B+楼主给它借个b+电压过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