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2 不充电 可以开机

楼主(2014-09-06):
各位高手 我有一台hp g62 客人拿来时是可以开机的当时送来时是电池开机。当运行过程中显示没电时。插上电源就看到开机键一闪一闪的不充电。。拿下电池放电后也是一样。。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电池换了没有  主板的 电池引脚阻值怎么样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先换充电芯片

网友:
是不是主板到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