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8不触发故障到加电不显

楼主(2014-09-06):
版号是BA41-009264.待机0.02A,按开关无任何反应。观察主板上没有发现异常。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正常。用万用表测3V5V电感无电压,开关上有3.35V,按下开关电感上也无电压输出。找到芯片TPS51120,
测22,20脚,9,10脚,19,21脚电压正常,12,29脚0.6V不正常。追查此信号来自,EC的50脚。

测50脚0.6V,测50脚阻值正常,没有短路。测EC的复位3.3正常,加焊EC后,再测50脚为0V。这时待机为0.03A,按下开关可以触发了,电流上到0.32A不动。测1.5V,1.8V,1.06V,CPU供电0.89V。电压都正常。找到时序图,

测CPU1_CPUPWRGD3.3V正常,CHP3_SUSSTAT#无电压。

CHP3_CL_RST0#,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来给北桥的不好测。

求大侠们给点思路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
测PLTRST#电压出来没

网友:
确认内存供电正常就焊南桥。

网友:
确定PLTRST#电压有没出来这里可以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这个信号是南桥的主复位信号。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啊!

网友:
加焊南桥ok。

网友:
南桥复位没有出来 ,,

网友:
学习了    很深奥

网友:
先加焊一下南桥试试。这个问题暂不好确定

网友:
现在的机器故障都是1个以上了 修起来越来越有挑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