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进水不开机维修思路

楼主(2014-09-06):
请教大师们  联想G510 板号LA-9641P 进水现在不触发 求思路 越简单越好

网友:
主要是 我现在是纯小白   主要查那些电路  那些芯片啊 电压应该是 多少呢

网友A:
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洗板水刷刷看

网友:
先把进过水的地方清理干净,再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这怎么回答你,这么笼统

网友B: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洗板水刷刷看

用洗板水洗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有啊 我也是在帖子里面下载的

网友C:
维修当然是要简单话,关键看自己从哪下手,走完了,再换思路

网友:
先用洗板水清理腐蚀的地方!然后量有没有哪里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当然是要简单话,关键看自己从哪下手,走完了,再换思路

开机脚没有电压   插电源旁边有19V  还有个6V 搞不懂

网友:
先用洗板水清理腐蚀的地方

网友:
修进水的机器我觉得要反思路维修,我秀进水机器首先把腐蚀的电阻拿下来 看看地盘有没有腐蚀掉,如果按时序修的话很累 可能对时序高手还可以!对我们这些二把刀真得按我说的 肯定好用

网友:
先将腐蚀的元器件换掉

网友:
那就得测了,看是不是哪个元器件的电不通过

网友:
一般的,先查电

网友:
先断电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谢谢大家  发给同行搞定了

网友:
发给同行就是好,赚中间的。我就喜欢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