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无CPU供电

楼主(2014-09-06):
接上可调电源电流在0.15A-0.32A来回跳动。开关灯不断闪烁。拆开笔记本电脑,取出主板。版号是K40AB,2.1,和K40AB1.2的差不多就EC不一样。观察主板上没有发现异常,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正常。接上可调电源测3V5V,内存,桥供电都正常,无CPU供电。找到图纸
255V325V23,27,7脚有5V左右,8脚无电压。追查CPU_VRON来源于EC76脚。测量无电压。

在这里,EC要想发出CPU_VRON,还必须收到ALL_SYSTEM_PWRGD。测量680.01V,正常3.3V。追查ALL_SYSTEM_PWRGD来自于前面的电源好信号。

PD86012脚有3.3V1脚无电压。PR860823.3VPR86092脚为0V1脚也为0V不正常。追查+1.5VS_PWRGD来自于一个8脚芯片PU8804

测量10V31.8V23.3V61.5V,工作条件都正常,不发出POK。从料板上找了一个PU8804换上去,再次开机,电流连续三次跳变,说明已经显示了。

网友A:
学习中,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中,期待高手回答

您沒看仔細喔,樓主在最後說了......已經顯示了,
還是您是來灌水的!!
另...感謝樓主的經驗分享 =^_^=

网友:
过程清晰,思维能力不错,没有被假象迷惑

网友:
论坛里高手真多,啥时候我也能混成这样的高手呀

网友:
修笔记本时序很重要

网友:
修CPU供电电路

网友:
这是修时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