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索尼待机RSMRST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09-06):
接到一台 索尼版号MBX-250的机子,不触发,纬创代工的板子 待机0.00,3.  5V有了!不知道待机就有3  5V对不对,听别人说应该是插上适配器的瞬间又3.3 5v然后马上消失触发后再出来。我测试了EC的一些基本的条件都满足,BIOS和BIOS芯片都换过。但是RSMRST没有,断开和桥的电阻就有1点多V的电压。反正现在就是不触发,不知道这个机子待机 RSMRST 是不是应该为高电位。现在我找了一个IO换上去,但是换上去后 3.5V都不产生了。。。是不是这EC只带了 96的程序?修到过此机的兄弟帮忙下,或者帮我测量下。。看下RSMRST待机时为高还是低。

网友:
请求大家帮忙下,如果我修好我会把维修的工程完完整整的编辑出来 发到论坛上,这个机子是 HM65的

网友A:
触发一下,如果还是没有RSMRST#就查EC的待机条件和是否读取到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一下,如果还是没有RSMRST#就查EC的待机条件和是否读取到BIOS~

意思是 按开关后就应该产生?EC的待机条件都有了 饼哥

网友:
bios刷对了没有,再看下你这个EC是不是带程序的

网友:
了解下时许吧,单单知道这个也没什么用!

网友B:
论坛有不少的时序表,可以搜索看看!

网友C:
有的是触发之后才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不少的时序表,可以搜索看看!

不一样的机子 时序都不一样的 不一定就要看微创的时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是触发之后才出的。。。

你有修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不少的时序表,可以搜索看看!

我修过 纬创 HM65的机子 有些是待机有 有些是触发后有,所以不确定 想求助下修过个此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