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装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14-09-06):
之前接到一台E425笔记本开机不显示,刷过BIOS加过显卡后还是不行就留下了机器换了一个独立显卡后能正常显示了,但独立显卡驱动怎么都装不上,系统换过了驱动官网下载过安装还是不行,不知道谁修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呀,我不确定

网友:
升级bios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说不定没加焊透,在加焊一下

网友:
估计显卡没焊好

网友:
是ATI显卡么?如果是你可以查查1.5VGS 或者显卡周围电路

网友:
刷 回原机的BIOS 看看

网友:
BIOS已经刷过

网友:
动的显卡最好还在显卡上找原因

网友:
那是不是显卡坏掉了呢

网友:
刷BISO换显卡

网友:
我们都换过几个这种板子,每次换完显卡就是显卡驱动打不上,一直没有解决过

网友(2014-10-07):
我也有一台!集显和独显都是打了个!!!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