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 开关灯亮 不触发

楼主(2014-09-06):
有  3  5  v    已查条件 ec供电   ec复位   pwrbtn有跳变    rsmrst3.3v   PJP8103 四脚上拉电阻加焊过  也有电压     不知道代换参数     求大神指教。  ec晶振没装、。。

网友:
ec旁晶振   原来就没装的

网友A:
刷bios 就能解决大部分的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就能解决大部分的不触发

试试看   谢谢

网友:
EC 晶振补上去先。EC条件都满足就先刷BIOS不行的话看看南桥那边

网友:
先软后硬啦~BIOS优先,再来硬的

网友:
这款华硕的BIOS很多版号的。找对版号的

网友B:
lid信号查一下,去掉纽扣电池能自动触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信号查一下,去掉纽扣电池能自动触发吗

不能                             。。

网友:
来观水的。学习的。。。呵呵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