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G41MX开机跑码到内存掉电

楼主(2014-09-06):
主板型号:双敏UG41MX
故障现象:上电跑码从98跳变到90,然后跳变到C开头时断电,换内存条故障一样,换个插槽也一样,拔掉内存,卡在12,一直再循环但不掉电,测内存供电1.8V正常,AD线对地阻值正常。各大供电都正常,估计还会有什么问题?求救。

网友:
小白白受教了,谢谢大神们,(*^__^*) 嘻嘻……

钱峰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