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5GE全板无电内存6321第7脚REFIN无电压维修

楼主(2014-09-06):
映泰A785GE加电各大电压都没有,此问题已有坛友发表修复经验,是拆掉Q53就可以了,但不知道会不会有后遗症,今天刚好遇到一块也是这个问题就深入查探一番找到了病因。
先上图:

FP6321第1、5脚为12V,其它全为0。现在只要让第7脚REFIN有电压就可以工作了。

6321第7脚的电压由内部产生,从图中可以看出:当Q53的G极为高电平 D极和S极导通拉低REFIN,所以G极必须为低电平D极才会有高电平(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拆掉Q53就正常的原因吧),同一道理,要想让Q53的G极为低电平那么Q54的B极必须为高电平,实测Q54B极只有0.02V,跑线吧。

继续上图:

第二张图可以看到Q54B极电压是由+5V-DUAL经10K排阻产生,如果排阻没问题就要看Q41了,经测Q41B极为0V 正常,于是拆掉Q41再测C极电压出来了,找了个同样的换上,开机CPU、内存、桥供电都出来了。

新手发帖,自己也是似懂非懂,请高手不要见笑,说的不对请多多指教。

网友:
新手维修能力不错,这里也可以从RN56排阻一端飞线到Q41 的C级解决故障,拆掉Q41再测C极电压出来,应该是Q41本身软击穿短路存在不良造成的。

网友:
因为Q41击穿造成的内存供电缺开启信号。楼主谦虚了!分析,推理的头头是道。

网友:
小白白受教了,谢谢大神们,(*^__^*)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