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联想L2061WA液晶显示器雷击显示无信号修复!

楼主(2014-09-06):
今天早上接到一台联想L2061WA液晶显示器,说是雷击的!接VGA显示无信号!
一试果不其然!客户走了后胸有成竹的去测VGA口红绿蓝行场阻值,(二极管档测)
红绿蓝对地都是81正常呀!行场对地一个是600一个是624感觉也差不多呀!
这下子晕了难不成主芯片坏掉了!拆开显示器取下驱动板看了一会儿才发现右下角
一个标着JA的3脚元件上边鼓了个小包!板子上标的是D,我在板子上又找到一个JA,
用表一测应该是个对管!拆掉后上边的焊点还是对地短路,拆掉VGA口附近的两个6脚芯片就不短了!感觉离成功不远了!
然后在报废驱动板上找到一个JA,焊上!
再测VGA行场对地阻值一个616另一个是662,跟之前测的不一样了!
接VGA信号显示了!测试半天一切正常!

总结一下:显示器接信号不显示,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正常也不一定那部分没毛病!
还是要仔细观察和测量!就这故障要是不认真看,刷MCU程序也解决不了!
发个帖子给大家分享一下,希望能帮到大家,大家也支持一下给哥们加点分,不会扣你分的!谢谢!

网友:
前几天有一台显示器就是接信号不显示,vga口阻值正常,刷程序也没好!后来叫客户换驱动板,客户嫌贵就拿走了!都没想到这部分有问题!下回得仔细测量了!

网友:
由此可见楼主经验不少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啊。学习了。显示器需要很细心的说

网友A:
那两个六脚芯片干什么的?拆掉没有后遗症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六脚芯片干什么的?拆掉没有后遗症么?

那两个六脚芯片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三星的也用这东东,每次这部分短路都是拆掉它,没见客户回来!没事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六脚芯片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三星的也用这东东,每次这部分短路都是拆掉它,没见客户回来!没事儿 ...

我也经常拆就是不知道干嘛的,一般都是他坏

网友:
额,都是通病了,不过思路不错,赞一个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比楼主的简单,拆了vga接口的六脚的东东就好了!

网友:
真没后遗症

网友:
上一个比较可靠

网友:
呵呵,最开始可不换来着后来手里的驱动板上的那六脚芯片都拆光了,就把dvi的那个拆过来,用它自己的东西修它自己,后来胆子大了,发现不上也行!可能没赶上倒霉的呢!

网友C:
红绿蓝,和行场,是1,2,3,13,14脚么

网友:
今天下午就遇到和这一模一样的问题了,看到这个贴迟了,下午才把机器拿给同行搞了,也是联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绿蓝,和行场,是1,2,3,13,14脚么

恭喜你答对了!行场对地阻值很重要,对地短路肯定不亮!像我这个现象不短路也得研究!

网友:
雷击的肯定会烧坏硬件的

网友D:
楼主的功夫不是盖的,维修的水平不是一般的牛,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功夫不是盖的,维修的水平不是一般的牛,谢谢楼主分享

哪里哪里!我只是现修现研究!感觉阻值正常还不显示信号挺特殊的!就分享给大家罢了!大家长点经验!我基础知识差的好多呢!

网友(2014-10-14):
楼主, 我也遇到个这个机器 ,我直接拆了6脚芯片就好了, 不过我不知道你说的红绿蓝,航信号,场信号,在VGA 的哪里测量, 我想学习一下, 请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

呵呵,过奖了!我只是感觉这个故障挺特别的,测阻值感觉正常也不显示信号!研究明白了分享给大家!
希望能帮到大家!感觉哥们说的有用的,支持一下,给兄弟加点分,不扣你的分!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六脚的那两个确实容易坏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F:
那二极管拆了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二极管拆了可以么!

拆掉不行,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