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 待机0.034 无3 5V 芯片发烫

楼主(2014-09-06):
16PIN=18.91V
8PIN=3.3V
17PIN=4.98V
3PIN=1.98V
13PIN=3.2V
6PIN  1PIN=1.31V  此处电压正常吗?
18PIN=3.3V

没有思路了,芯片换了一个51123还是一样?不知道6PIN   和  1PIN 的电压应该是多少?芯片发烫是什么 原因,貌似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怎么不出3  5V

补充内容 (2014-9-7 22:49):
公布一下结果,换了TPS51123,还有滤波电容,还有些小电容,PC4119 PC4120,最后认为还是RT8223芯片问题照成芯片发烫,待机高

补充内容 (2014-9-7 22:50):
这个机器待机是0.014

网友A:
芯片发烫芯片本身不良,或后级短路。8 17脚线性供电正常吗

网友B:
不正常  6 是3.3V  1看着应该是5V

网友B:
说错了  你要追查6pin 跟1pin的来源 你看看是几V的  一般是3.3 或者经过电阻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说错了  你要追查6pin 跟1pin的来源 你看看是几V的  一般是3.3 或者经过电阻接地

芯片发烫,说明有短路 你打一下8跟17的对地值 或者拆了EC试试

网友C:
1PIN 6PIN 正常只有1点几V的  通过下拉电阻下拉的    线性有短路 或芯片本身坏引起烫

网友D:
6脚跟1脚电压肯定不正常。从这入手。

网友E:
更换3 5V滤波电容!6.3V220uf.一般我不告诉别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D:
6脚跟1脚电压肯定不正常。从这入手。

恩,这里开启信号电压不正常芯片是不会正常工作的,可以打下这两个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这里开启信号电压不正常芯片是不会正常工作的,可以打下这两个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

网上是说1.6V左右都是正常的,不是3.3V

网友:
这个芯片的PDF与51125很相似,它的1 6 脚为1点多V是正常的,楼上有人说这电压不正常的,完全是信口开河,按你提供的数据看这个芯片所有条件都已经满足了,再不出电压可能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  6 是3.3V  1看着应该是5V

网上有人测量芯片正常时这两个脚是1.6V左右

网友:
后继有短路  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PIN 6PIN 正常只有1点几V的  通过下拉电阻下拉的    线性有短路 或芯片本身坏引起烫

两个脚都是1.34V
脚都正常,怎么芯片还是发烫,3 5V不出来,小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换3 5V滤波电容!6.3V220uf.一般我不告诉别人!

能解说一下,什么原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发烫芯片本身不良,或后级短路。8 17脚线性供电正常吗

正常,,3.3V  4.98V

网友G:
同意二楼的说法,你再试试呢

网友:
断开后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发烫,说明有短路 你打一下8跟17的对地值 或者拆了EC试试

测量EC条件也正常,不到不得已不想拆EC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意二楼的说法,你再试试呢

6PIN  1PIN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