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61待机高,不触发有谁维修过。

楼主(2014-09-06):
一台IBM X61待机0.08.按开关没有反应,请问大家有没有维修个这样的问题?正常待机应该是0.04、

网友:
换3V 5V电容试下

网友:
换了没有效果。

网友:
厉害 谢谢分享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看下网卡热不热

网友:
Ibm待机是要所有AUX电压都出来的

网友:
先查一下,隔离保护电路别,可以用烧鸡大法来排除!

网友:
待机条件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