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DR不触发 以解决!!!

楼主(2014-09-06):
又是同行拿来的机子 拆开 板号是K52DR  2.2  声明 本人修机子全是经验 就凭经验测有3 5V 换I/0 还是一样不触发 换南桥 AMD的南桥 还是一样问题 之前刷了BIOS  在这里面下的  在到淘宝上面买一个 怕不要钱的东西不行  刷了还是不行 最后 有时多插拔两次又可以触发 但只可以开一次两次的 发现南桥上面还要一个1.2V 这个1.2v时有时无的 最后找到是5V经过DJ=CC的芯片里面出来的 然后把周围的电容换了 最后OK 开机测试一天 第二天客户给150 拿走 钱到手!!!!!!

网友:
换了多少东西呀!如果之前好好检查就会少走多少弯路!机器到手首先不得测下供电吧。

网友:
理论的思路不一定比经验快。。。。

网友:
我前两天也修了一台K42DR ,也是不触发,也是换桥旁边的电容 ,100UF,换为330 搞定

网友:
你这一套下来,2个小时没了

网友:
这机修的 好像是个撞  撞到那是那

网友:
修好了,但是能挣多少钱啊?呵呵。。。

网友:
修机器凭经验了。。。

网友:
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多费配件呀,要是理论先行的话,我想少换不少件呢

网友:
时间发了2天 配件要了50左右 收了150 是不值得 但是好 过没有把 谁叫咱们技术不行啊

网友:
时间发了2天 配件要了50左右 收了150 是不值得 但是好 好过没有把 谁叫咱们技术不行啊

网友:
大哥 这是K42DR

网友:
哎!这也叫维修!高手的思路俺不懂啊!

网友:
有时经验会很快,有时却会把人害惨!吃过亏以后就会还是老实做一下最基本的常规测量

网友:
哥 有图纸吗

网友:
K52基本都是 南桥虚焊  不触发

网友:
大哥,你这修的老蛋疼了,浪费时间不说,还浪费成本,就这种本来就是秒杀的,你搞那么多,这种可以先看看论坛上的,有案例的

网友:
楼主好厉害 羡慕呀

网友:
这个通病就是没有1.2v

网友(2014-10-17):
好像没有这样的案例啊 我看了 要是早认识你就好了  呵呵

网友(2014-11-28):
我也碰到了,在搞

网友:
这个机器是通病K42D也是这种问题

网友:
刚接到一台一样的机器,试试看球

网友:
把这组电压的滤波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
经验老道

网友:
按时序修才是王道

网友(2015-01-10):
我的不行啊

网友:
最后还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