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5开机黑屏

楼主(2014-09-06):
三星R55开机黑屏,开机灯是亮的,外接屏幕也没有反应,一般是什么问题啊?求大神教教小弟

网友:
显卡查一下。

网友A:
看来你 是新手 我也是新手  你不会看电流嘛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 是新手 我也是新手  你不会看电流嘛1

有万能表,不过不知道怎么测他

网友:
显卡怎么检查啊?我买了一块板回来,换上去一样不行啊!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