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t 复位闪

楼主(2014-09-06):
昂达a78gt 复位闪  感觉是个通病的样子 ,上论坛好多帖子都有  手里有一块就是复位闪,  。 怎么搞都搞不好啊,肯定有人修好过吧  冒个泡吧高手们

网友:
把测量结果写一下吧,要不别人也不好判断,不跑码的原因太多了。

网友:
复位灯是不断的闪烁还是怎么回事啊 、?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跑跑时序,看供电、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A:
复位闪就是无复位吧   供电正常吗?   不管多诡异  多复杂的问题都得按时序来搞吧       貌似之前碰到过一块

网友:
这个AMD双芯片的,复全闪,不好查,南桥比北桥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闪就是无复位吧   供电正常吗?   不管多诡异  多复杂的问题都得按时序来搞吧       貌似之前碰到过一 ...

都 正 常 就是时钟芯片旁的三极管电压跳

网友:
刷BIOS,拆外设(串口,网卡),换IO,CPU也换一下。

网友:
AMD的复位闪是不跑吗吧,换CPU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真不好搞。也就刷BIOS,拆外设,焊桥这些了。

网友:
我修了一块翔升R770T-U,也是不停复位,刷了下BIOS    OK

网友:
看下各个供电的PG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