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本人2013年维修各种故障常见总结

楼主(2014-09-07):
1.宏基4736GZ不定时黑屏,时亮时不亮,显卡供电芯片8953MP坏,更换即可
2.东芝M301闪屏_白屏_死机_掉电维修 东芝M系列通病:白屏或闪屏为屏线坏;黑屏或歇性黑屏或闪屏是灯管坏,开机掉电,或不定时掉电,自动关机及蓝屏,死机:CPU供电NEC电容损坏;电流正常而不显(有独显的):ati显卡损坏
3.联想SL410K触发掉电_不开机:C363的小滤波电容击穿了,更换即好
4.E420不开机通病,无待机通病是待机芯片D95280损坏,更换改良芯片即可解决问题
5.东芝L200(M200)不定时掉电重启或花屏:是CPU供电滤波电容故障,更换新全或用四到六个330UF电容取代即可
6.HP 4416S电流跳变不显:不触发:刷BIOS,换EC,换充电器电流1a以内不显:换QL CPU;电流1.2~1.8跳动不显:测L42,无1.05V换显卡供电管及电源管理芯片;电流1.75a左右停不显:加焊北桥,换北桥,换充电器;电流2a左右不显:换充电器,测L42,加焊显卡;开机大电流不显:换CPU,测内存供电,内存供电损坏;触发后硬盘灯闪,电流0.8~2a以内跳动:刷BIOS,干北桥,换U,再动显卡
7.HP CQ40通病维修,开机不显示,不开机:1.BIOS坏;2.北桥坏;3.CPU坏;4.显卡坏;
8.IBM X31,故障:按开机键电源触发,指示灯状态工作正常,故障代码卡显示00,这种一般都是9.IBM R61I系列的机子,出现开机掉电的,在掉电后3。3V和5V。1.5V都还有,1.8V没有了。发现多数是显卡后面的电容有短路现象,主要看有没有烧黑
10.ASUS Z9100图纸.此机不触发有通病换C225
11.联想Y300 北桥发烫 给内存供电的MAX1715边上F1保险损坏
12.联想E200 开机死机,多为BIOS刷坏引起的。
13.联想Y200 跑38不过内存多为BIOS损坏。
14.联想E390关机死机 南桥问题
15.联想E390 19V短路一般是电容和二极管击穿
16.联想E390与E420A外观一样,
17.联想旭日150 CPU供电芯片易虚ADP3205)
18.联想125开机画面死机,大多时南桥虚焊
19.联想的机器IO易虚
20.联想的内存接口易虚
21.联想的机器BIOS爱坏。
22.联想的机器电源口爱坏
23.HP的机器不用原装电源 进系统后鼠标乱跑.
24.康柏1700花屏,多会屏线损引起的。
25.康柏1800白屏,多为液晶屏的供电保险损坏引起。内存接接口易虚。
26.康柏N800V 自动重启多为散热引起。CPU风扇脏引起。
27.HP NX 6120、6130,进系统死机,压着可以用,加焊南桥,OK,(通病)
28.HP DV4000不亮机,压南桥亮,重做,OK
29.HP NC6000不充电,测充电电感只有1V左右的电压,换MAX1772,故障依旧,发现MAX1772旁边的电阻R1065阻值为0.96千欧,换2欧电阻,OK。
30.HP DV2000不充电,查充电芯片MAX8725E工作条件,发现10脚无高电平,查电路得知为IO控制,更换IO,OK
31.HP V3000 北桥易虚。
32. X31通病,要不就是MAX1845坏,无1.2V电压产生,要不就是MAX1845边上那个C683电容坏或性能不良.拆机,先从简单入手,裸板测量,3V,5V正常C683电容无1.2V电压,换上一个同型号的测试,正常!
33.HPNC6000 CPU供电芯片虚焊
34.HP NX5000 不开机维修一例------主板断线 引起CPU供电没有
35.HP NC4010 不充电 标01C电阻损坏
36.HPNC 4010 加电掉电 CPU供电MOS管击
37.HP DV1000 PC87541V IO易虚,坏
38.HP DV2000,3000开机不显一般是显卡虚焊,。
39.HP M2000 南桥爱坏
40.HP的机器加电不显多为 IO虚焊,IO鼓包
41.HP的机器公共点19V短路多为滤波电容击穿引起。
42.康柏X1000的显卡板接口易虚焊
43.康柏B200 跑乱码,不认内存,都是BIOS的问题。
44.康博N620C 不过显卡BIOS问题
45.康柏NC610 电源板易坏
46.HP 康柏机器CMOS电池没装和没电会自动开机
47.HP不过CPU,一般时CPU供电芯片虚焊。
48.康柏机器I/O和晶振易虚焊
49.神州优雅 M735T的通病.插上电源,待机3.3V 5V正常,按下开机健没有反映、开机键也没有跳变,COMS电池没有电<记得有几款机型是电池没电也会开不了>..换后一样。BIOS芯片刮后洗后一样,按住BIOS正常。加焊BIOS坐OKK,这个以前有修过两次,也是通病
50.惠普H541,540和6520S机子,他们的板子相差不多,雷击后最容易坏南桥旁那个Q517的N沟道MOS管,有的网卡、I/O、一起坏有的单独坏,但大多会坏
51.明基R55 不过内存,电流1.08A ,将新显卡重新加焊故障依旧,原来是时候测试卡走代码都亮了,现在测试卡走0A ,将显卡拆除,上卡故障代码依旧刷BIOSOK
52.华硕A3V通电无显示,网卡背面的电阻坏了.不开机,电流0.08 一般都是 SN0508073 坏了,没1.0 电压输出.换了都好
53.SONY CR、SZ系列独显的能跑电流无显示,显卡重做BGA.
54.hp 500 掉电。此机MAX1532 CPU供电,容易虚焊
55.DELL d520 不开机,电流0.08 一般都是 SN0508073 坏了,没1.0 电压输出.换了都好
56.SONY CR、SZ系列独显的能跑电流无显示,显卡重做BGA.
57.东芝M200,M300 CPU下面的NEC大电容问题,更换为6个330就OK
58.ACER 4520的机子C433的另一端到空槽焊点上的线断了
59.DELL 1420 都是短路 都是C113电容坏了 就在网卡附近
60.DELL D510\D600等机电池能用,外接电源不能用,是那个FL2靠那个电源头旁边的电感虚了。
61.IBM 联想 通病TB SHIP H8 SHIP IBM/LENOVO SHIP 容易坏,且 该处易进水腐蚀短路或断路
62.ASUS AJ8笔记本连续遇到几台开机不显示的机器.都是因为南桥烧坏引起
63.COMPAQ CQ40 其中的一个通病故障:能开机,但键盘灯不停地亮,没显示,电流能上到1.多。解决方法:把内存,电池都拆下,开机键按几下,再装上就没事了
64.HP 康柏515/510不开机,开机黑屏,电流1。几安不亮:BIOS坏,北桥坏。如有独显的,则显卡坏。
65.神舟L430S开机卡LOGO_不认硬盘_不引导系统则是南桥损坏,更换即好。

望版主加点分,谢谢了。。

新手上路, + 1

网友:
这个资料的好呀,感谢楼分享,让我们少走点弯路

网友:
麻烦发完后看下能把乱码去掉么,这明显就是复制来的,还本人总结啊

网友:
楼主是在哪里复制过来的啊?

网友:
虽然看着不像是自己写的,不过也不错

网友:
有乱码 那就是复制的吧

网友(2016-08-24):
看样子这是楼主的维修笔记发上来的  辛苦了  赞

网友:
楼主太牛了,学习下楼主的经验

网友:
什么,复制的,真的是这样?????

网友(2018-06-23):
这个资料的好呀,感谢楼分享,让我们少走

网友:
这个资料真的很屌,我自己都没有总结经验!!

网友:
有些机器都好老了啊 。。。。。。

网友(2024-08-15):
每个活儿都记笔记 仔细

网友(2026-03-15):
学习中进步,积累经验,精益求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