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GA接口怎么飞线到DVI-D口上

楼主(2014-09-07):
接到一台联想显示器无信号,满心欢喜以为6脚管子坏了,拆开一看D101明显烧伤,手头正好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拆下三极管换上无显,按键灯来看证明无信号输入,把6脚芯片换了2个分别是U102 U103,结果按键灯显示有信号输入但屏幕仍无显示器!大芯片应该没坏接DVI-D口就有显示!我想问的是怎么从VGA飞线到DVI.....或者哪位大侠告诉我还有哪里没有测到的!!

网友:
这样可以飞么,会不会是VGA接口有问题

网友A:
不好意思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显示器亮了!显示器是雷击,和咱们吧里有个帖子一样,三极管击穿,但是我的6脚芯片换错型号了!我直接把DVI的6脚芯片取下来换到VGA就亮了!我以为俩个一样的驱动板型号不一样的6脚芯片换上没问题呢!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了

网友:
看来修东西的时候得仔细啊,要不容易走弯路

网友:
VGA RGB线烧断了,

网友:
查R G B  H V 先。VGA飞DVI估计没办法  DVI飞VGA还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显示器亮了!显示器是雷击,和咱们吧里有个帖子一样,三极管击穿,但是我的 ...

呵呵  我晕死哦,你太有才了

网友:
一般同一个板子上的很多管子和芯片都是通用的!

网友:
我胆小,在没有确切电路原理可以直接代换的情况下我不敢直接代换

网友:
是呀 维修是还细心呀
我以前遇过 修好半天结果一个明显的元件坏了.

网友:
解决就好啊。

网友:
DVI-D和VGA间需要转换器才可以,不能直接飞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