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10 0.3掉电

楼主(2014-09-07):
时间:2014年8月30日   地点:江苏徐州睢宁
机器型号:Thinkpad SL410  板号:广达 GC2
故障:0.3掉电,
掉电的原因有:
①  欠压保护
②  过流保护(即短路)
③  温度保护
④  桥空焊
⑤  Cpu没装等等~~~~~~

目测:主板完好,没有动过,也没有烧伤。
由于开机时间较短,所以在开机的一瞬间测量了VCC_CORE的电压没有出来,1.5VSUS只有0.4V。根据图纸
测量供电芯片ISL6266A的工作条件发现没有SHDN,那么就追查SHDN的来源

SHDN受控于VRON 、HWP、SYS_SHDN#,
实际测量三个控制信号VRON和SYS_SHDN#都为高电平,而HWPG只有0.5V,所以问题就出在了HWPG(电源好信号)上了。

问题找到了,就出在PU10的身上,这个是1.5V的供电芯片,那么就下手这个芯片吧,
检测芯片的工作条件V5IN、VTTREF、EN开启(S3、S5)….均正常!而不出供电!!FUCK  芯片坏!!

时间:2014.8.31   地点依旧
芯片到了,速度换芯片…
换上之后,呀!问题依旧!!!
这是怎么回事?????赶紧再次测量V5IN、VTTREF、EN开启(S3、S5)….还是正常,怎么就是不出供电了呢?静下心来查查~~~   哎呦我去!

供电上管的D极没有供电!!!!!这么低级的错误竟然被我犯了,顺着图往前查,找到了PF3经测量保险坏了,心想这下问题总算是找到了!找了个0欧姆的电阻换上~~~~

再次通电~~~呦呦呦!!!怎么短路了呢!这时才想起一般保险不会坏,要是有坏了也应该是保护了,断开0欧姆电阻,对地测量保险后端,阻值0.003很小,有短路!怎么办?烧鸡大法伺候 (1 2v、0.8A伺候) 附图:
发现烫了,用阿林老师教的那招,涂抹焊膏,看看是哪儿烧了,涂好焊膏后通电一眼就看到了,一个电容搞的鬼,更换之

测量公共点的对地组织400左右,完全正常,再次通电~~  终于久违的logo终于出现了。。。。。。。。! j/ z,